请教欧姆龙PLC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2-07-17):
本人首次使用欧姆龙的PLC,要采集的数据为开关量,模拟量,以及控制开关量的输出。 请哪位高手指点编程的步骤及方法,多谢!请指导!!!

网友A:
你用的是OMRON的那种系列PLC?不同的编程方式不同,可以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帮你编程。

网友B:
I can.write to me :idlemoue@sohu.com

网友B:
请到omron FA实验室来学习,应有尽有. 请联系chaidajun@smn.com

网友B:
如果你相信,那我告诉你OMRON的编程书籍供销商免费赠送。只要你一本这方面的书,你肯定可以轻松搞定!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这儿交流!很简单!

网友C:
还是电子版好!在omron的技术支持网站(http://www.omronservice.com/)上可以下载到所有东东的电子版手册。印刷版的手册在家里或公司里看看是可以的,但是到现场去,就不适合了。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是因为书带起来太重,第二是因为这么好的书,弄的脏兮兮多不好啊。不过,手册大部分都是E文的。 :(

网友B:
找代理商要本编程手册,一切非常容易搞定!如有问题,可以再次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