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教:软起与变频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2-07-18):
有一段皮带是双电机驱动,电机是饶线式,现想改造成鼠龙式电机,不知道用软启好还是变频器好?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软起比变频贵多了.照你的意思来说,只是在起动的时候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用软起经济实惠何乐而不为?

网友B:
最好采用一个软启动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以维持启动同步运行!

楼主:
启动力矩如何提高?因为电机需要大负荷启动

网友B:
没问题!只要电机拖得起来,软启动器的容量要大于两台电机功率的总和!皮带输送机系统用不着搞变频器,因为浪费!如果实在不行,把电机换大!

楼主:
基础是变不了的

网友C:
这里用变频存在两台电机互相拖动的问题。用两台变频需同步方式控制。变频有传动速度可调的优点,但选用变频器一定选带制动电阻的,万一变频器被拖动,可以保正变频器不过压保护。 可选一拖一或一拖二,价高。 软起在用在此类场合中,价格低和工频电网直接短接外;都不如变频器,切其动冲击大于变频器,因为,软起降低电压来起动的,起动电流在需要大的起动力矩时电流冲击大。,而只有变频器可以做到0HZ时150%的起动力矩,但电流冲击几乎没有。这是我做了多年工程总结的经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可电机是两台200KW的,有一拖二的变频器吗?

网友D:
是用软启动还是变频器,主要取决于你的应用场合是不是需要调速,如果不需要调速,尽可能选用软启动,价格可以便宜很多;另外,要看你的负载和电网情况,因为在需要高启动转矩的应用场合,软启动对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一拖一、一拖二....一拖N,不是软启动或变频器的特有的功能,而是应用系统的功能,采用旁路的方式,理论上可以一拖任意多台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电机不需要调速,但启动时要求启动力矩大,因为有带大负载的时候。

网友B:
你这个皮带输送机conveyor]到底好长?怎么当初设计时要选择两台电动机进行驱动,一般输送机最好采用单台电机头部驱动,为增加驱动转矩,一般将头部驱动卷筒设置为下榻方式,并采取加大包角增加接触面的形式增大驱动力!如果输送机实在太长,也可以分成两段分开来驱动,一是便于控制,二者可以缩小皮带的张力,延长使用寿命! 两台电机总共400kW,也不小了,采用AC380V供电,对电网冲击也不小,一般系统设计的思想在电机功率较大时可以考虑提高输入电压,比如可以选取额定电压达到500————660的供电方式[通过选择变压器来决定电压大小等级]!

楼主:
长到不长,只不过中间经过一个落煤筒和丛动滚筒

网友C:
老酒: 你好,我认为适当减小电机轴上的皮带轮直径,用变频调速。 请与我联系,会告诉你详系愿因的。 zhenghon@mail.wl.x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