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画过三菱张力控制器的电路图吗?

楼主(2002-07-18):
请回复,目前头痛中………………

网友A(2005-05-05):
SZK-1B型恒张力控制器 SZK-1B张力控制器可对塑料薄膜、纸张、铝等多种基材进行张力控制。具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其适用范围也相当的广。可以用于:包装、印刷、纺织、烟草,食品等多种机械行业。是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机械设备的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工作原理: 利用装在张力检测滚筒两端的微偏式张力传感器检测出基材张力,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运算,自动调节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本控制器具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功能: 1、自动控制: 仪器每次启动时的制动力矩为零,以防止启动时主机的瞬时拉力太大,而此时卷轴又有制动力矩,使基材有被拉断的危险。主机启动时,制动力矩和基材张力平稳上升,直至基材张力与设定值一样时,系统将会保持这个值(即恒张力)。随着放卷基材直径减少,制动力矩也会逐渐减少,始终使张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值。主机停车时,制动力矩M将会瞬时上升至Mmax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克服基材在放卷途中因主机停车瞬间而产生松卷。 2、手动控制: 系统开环工作,调节电位器设定值能使制动力矩线性变化,当设定值不变时,磁粉制动器励磁电流恒定不变(恒力矩),此时张力表仍能显示基材张力。 该控制器有初始制动力矩设定,软启动时间设定,工作过程张力设定,停车瞬间制动力矩设定及维持时间设定等功能,并在意外停电时,保持系统的张力恒定,使运动基材不至于突然松驰,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可靠运行。 ★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DC 0~24V 3、输出电流:0~3A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4、控制精度:≤0.2%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5、停车时瞬时力矩Mmax随设定值增大而增大,可在设定值的 0~150%范围内调节 6、瞬时力矩维持时间(即刹车延时):0~10秒 7、张力调节范围:0~100KG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8、备用UPS电源: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姚利江 工程师 联系电话03105857570 0575-5144213

网友B(2010-05-18):
是不是型号为LE-40MTA系列产品?

网友B:
是不是型号为LE-40MTA-E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