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多个旋转编码器连接

楼主(2002-07-18):
各位专家: 我目前使用Fx2n的PLC,需要连接8个旋转编码器,但Fx2n只有X00-X07可以接高速计数器,有没有方案能够实现连接8个旋转编码器呢? 欢迎指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A:
编码器速度不高的话可以用普通输入点;如果速度很高的话可以仅接入CZ信号;否则不投资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小唐!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FX2n的高速计数器C251,C252,C254公用X000,X001的输入点,是否可以在X000,X001上同时接3个旋转编码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