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修过能用吗?

楼主(2002-07-18):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二手模块是维修过的(本来是坏的),这种模块质量极差!用不了几天就坏了!希望大家小心!其用仪表检测是没问题!不过从外观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当模块坏了你也可拆开看,里面接线很粗糙!

网友A:
买不到正品时也不要用,以免造成损失和影响信誉。

网友B:
如果模块可以修,中国就不用进口了。模块质量差只是拿低压当高压的用,换一换商标,或者是日本工厂报废的次品。

楼主:
模块是真的可拆开铜片来修理,修好又装回去,而且是价格好的模块就越多被修过,问题是修好的模块用不了几天!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楼主:
怎样分清!

网友C(2007-08-21):
在哪可买正品模块?

网友C:
请问;在哪可下载AB变频器1305-BA03A说明书?

网友C:
请问;在哪可下载AB变频器1305-BA03A说明书?哪位朋友知道的可发到我的邮箱:haixiong1688@126.com.

网友D:
现在这种模块很多啊,大家要小心

网友E:
看怎么情况,我这边的QF50AA060模块是内部P极开路,运行是无输出或跳OC,打开模块把虚焊点焊下就好了。一样用

网友F:
大哥请问一下你用什么方法焊的啊?

网友G:
TO pbj:看来你没看过维修的模块,少见自然多怪啦

网友E:
大的烙铁100W以上的,焊点大呀

网友H:
最好是换新的
  省得以后没有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