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样的温度,压力和流量传感器可以带数字信号输出的?

楼主(2002-07-19):
请问有什么样的温度、压力和流量传感器可以带数字信号输出的? 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0~50摄氏度,精度为0.5摄氏度; 压力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0.1Mpa到4Mpa,精度为1%; 流量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l升/分,精度为1%。 另外,还想问问,又没有相应的数据采集卡可以方便地买到的。开发软件最好是象VB中的MSComm那样好用的控件形式,很容易实现二次开发的那种。因为我们对于采样速率的要求很低,100Hz就了不得了,也许10Hz就可以。 对于数据采集,我是新手。不过又被要求在8月底之前完成任务,都会急死了。对了,我在广西柳州,最好传感器和采集卡都在这有代理的最好了,要是没有。能够很快的邮购的也可以。 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够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可以用DS18B20,直接数字输出(资料详见http://www.lance-cn.com/download/document/18b20.pdf); 压力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可选用相应的模拟型探头,然后用我的设备将其转换为可联网的数字信号(类似方案详见http://www.lance-cn.com/download/document/AD.zip); 注:本方案中,这三种传感器可在同一条数据线上联网传输。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北京长英 陈进 TEL:010-62140852

网友B:
可以告诉我您的email吗?

网友C:
我们有现成产品,可满足你的全部需求。 深圳陈明笛 0755-3414868-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