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高手:绕线式电机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2-07-19):
小弟单位欲将吊车的绕线式异步电机(7.5KW)改为变频器控制,请问,是否只要所选变频器的电流大于绕线式异步电机的电流就行了吗?(将转子短接)

网友A:
这样选型有误, 应考虑起动电流,起动周期,运行周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