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2强制执行

楼主(2002-07-19):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执行FX2系列的强制输出? 谢谢了!

网友A(2002-04-25):
在软件里可以实现强制on/off.

网友B:
可我试过却好象没用嘛!

网友A:
我知道可以实现强制输入,但还不知道强制输出

网友A(2002-06-07):
各位朋友: 本人急购温控仪:DIXIE UNION TYPE:9404 407 72071或替代品 数块!有知情者请E-MAIL 19660813@public.qd.sd.cn 谢谢!

网友C:
用手编可在“T”状态下用“SET”和“RST”键进行强制on/off。

网友D:
你用什么软件监控?FXGPWIN?如果是就用MONITOR来强制触点ON/OFF,很容易,调试的时候

网友E:
记住必须在STOP状态进行这个

网友(2002-07-11):
在STOP下通过编程器使用SET命令,或使用编程软件来强制输出。

网友A:
以上各位从不同的角度说的都有道理.试一试在程序运行中,将强制驱动信号作为最高有先控制条件直接驱动输出.

网友F:
在“T”状态下用“SET”和“RST”键进行强制on/off。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