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点常开常闭点的输入的选定

楼主(2002-07-19):
各位大虾好: 我在PLC的应用中遇见了一点小困扰,也是本人学艺不精,例如在梯形图中,如果有一个输入点,既应用到了它的常开点,也用到了它的常闭点,那么在实际的编程中它的输入点是按两个算呢,还是一个呢,实际的实验中(欧姆龙型机),应用一个就可以了,但是规范的编程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例如我在下面的一段程序中: 0002是一个行程开关的常开,0003是它的常闭 LD 0002 OUT 1000 LD NOT 0002 OUT 1001 它和下面的这段程序所要完成的都是相同的功能,都是要1000和1001只有一个输出的互锁. LD 0002 OUT 1000 LD 0003 OUT 1001 那么这两段的程序的外接线是不同的,第一段的接线只要一个常开点的输入--0002就可以了,第二段程序还要一个常闭的输入点--0003 到底谁是正规的呢,或者说两者都不是正规的,那么正规的形式是什么呢?? 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