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在profibus网络中WinCC如何组态不同PLC

楼主(2002-07-20):
现在设计一个监控系统:WinCC组态,下挂若干S7-30 0,profi bus总线,用CP561 1卡通讯。现在的问题是:在系统改造中有Modic on的PLC,据我所知,WinCC支持该PLC,但我不明白在profi bus总线中可以挂Modic on(modbu s协议)的PLC吗?通过5611卡能通讯吗?如果不能,我是不是要用CP340之类的通讯模块与之通讯呢?或者modic on的PLC直接通过PC机的485口与WinCC建立通讯,可乎?

网友A:
我支持你的后一种方法,就是modic on的PLC直接通过PC机的485口与WinCC建立通讯。可行的!

网友:
您可以买一个WIinCC的Modus通讯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