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经常出现过载报警

楼主(2002-07-20):
各位本单位一台富士G9 30KW变频器拖动22KW异步电机经常出现过载报警,变频器显示电流65A,可是用钳型表测量电流为30A,

网友A:
分两种情况: 1、钳流表若测的是输入端,变频无问题,因为变频测的是输出,重点检查负载。 2、若你测的是输出端,问题有点严重,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元件(霍尔传感器)坏了,需要更换;当然也可能是板子上其它元件坏了,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楼主:
ggc谢了,我用过安川G3变频器,它有容量选择这样的参数,不只G9S有没有。

网友B:
电机或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