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楼主(2002-07-20):
我现在连接了一个自己开发lonworks系统。但是收发器连上后不能ping到 ID号。 1:是否需要先烧录*.nei文件?(现在生成的*.nei文件只有11个字节) 2:收发器是否需要传信号给3150?(echelon的收发器好像连接了数据总线上)

网友A:
hardware wizard includes only flash -> *.nei (firmware,application)

网友A:
www.echelon.com.cn 网站上有节点设计基本样例。 欢迎参加 Echelon LonWorks设备开发 培训

楼主:
3150 的16k固件是如何生成的?

楼主:
自己设计的收发器连接到LTM-10A中(按照echelon的引线方法)就可以实现收发,但是连到自行设计的主板上就ping都ping不通, 收发器和3150的连接有什么检测条件

网友B:
朋友,你看一下lonbuilder的指导使用说明书,看一下如何生成nei文件就差不多了, 我对你设计的收发器比较感兴趣,能简单介绍一下嘛

楼主:
我使用的是rom.所以应该烧录.nri文件,现在已经调通了,谢谢各位。 自行设计的收发器主要参考了ftt-10的设计:http://www.echelon.com/Support/documentation/Manuals/FTT_10Av6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