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300模拟量?

楼主(2002-07-21):
那位大虾告诉我: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331-7KF02-0AB0的使用步骤。软、硬件的设定。哪里可以下载使用的例子。因为,西门子的资料乱七八糟。东一块,西一块的。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网友A:
在STEP 7软件里可以配置,同时在模块底下有ABCD 设定开关进行设定.

楼主:
王老五你好; 硬件我已配置完成,STEP-7也配置完,梯形图的编程步骤如何进行?请告知。多谢!!!

网友B:
其实只要直接用MOVE指令采集该模拟量数值,然后使用FC105功能将该数值转换成与量程相对应的实数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希望采集的参数比较稳定,也可以编平均值等功能对其处理。

网友C:
请胡杨介绍一下FC10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