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鼠笼电机启动力矩

楼主(2002-07-21):
如何提高鼠笼式电机启动力矩

网友A:
呵呵,直接启动,启动力矩不是很大吗?:) 你得先决定采用什么启动方式,才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用变频器启动,而且是双电机同轴

网友B:
老酒你好。我的方法最可靠。13095188157 zhenghon@mail.wl.xj.cn 罗峥 有应用经验

网友C:
罗峥 你这方面有 应用经验不防在论坛交流一下吗。我们向你学习?!!

网友D:
提高异步电机启动的力矩,最好的方法是采用性能好的变频器. 举例来说,我们在合肥钢铁厂的圆盘给料机改造来说,原来使用三肯15KW变频器驱动一个11KW电机,启动的电流约36A.采用矢量控制的TD3000变频器,11KW变频器驱动11KW电机,启动电流28A. 举这个例子,说明的是控制方案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是巨大的. 最关键的一点,不同的变频器对电流的利用效率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低频段.高性能的变频器,零频转矩可以达到200%的电机额定转矩,应该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