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

楼主(2002-07-21):
那位能详细叙述用变频器控制2台以上水泵,实现恒压供水,例如:当一台泵不能满足压力,需要切换到工频,然后开启另一台,是否要将断变频器的频率降到0,如果降到0频率,就无法软启动

网友A:
给我打电话吧,一个很简单的问题:010-62322870-30王先生

网友B:
我是专业做恒压供水的。请电057188840991,姓夏。

网友C:
用艾默生的TD2100系列变频器,无须加装PLC或控制器,完全搞定!简单!呵呵

网友D:
可以到以下地址下载TD2100的技术手册: http://www.avansys.com/china/template/337/index.asp?menu_ID=834 TD2100的优势在于专业化的设计,考虑了很多供水专用功能,内置时钟,并包括各种切换,供水模式,消防模式,水位检测,故障拨号等等.

网友E:
但是TD2100的功率太小,如果功率较大的场合怎么办

网友F:
为你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配线业务(北京)010-62932286

网友G(2005-07-03):
看看说明书不就了吗!一般风机水泵型的都可以一拖二

网友H:
这是变频器应用最基本的东西,建议多看书!

网友I:
专业做恒压供水,0577-67215827 pgj-w@126.com

网友J:
我们有多次恒压供水的经验,请联系:13794915404

网友K:
我这里是做变频恒压供水的控制器的,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01082331868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