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水解决方案

楼主(2002-07-21):
现有2台250KW,一台75KW的电机,想用一台变频器带动,该如何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如果经费紧张,用一台250KW的变频器,采用旁路的方式! 如果经费富裕,用一台250KW变频器,一台250KW软启动,一台75KW软启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能更详细,具体吗? 最好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再次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的话可用一台变频带动,用旁路的方式,但是只有一台可以变频,我公司是卖变频器的,有这方面的需要或问题可与我公司联系: 武汉中菱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刘胜伟 027-86811141 86711430 027-86733067 我公司的250KW的三垦变频卖11900元,可来电联系!

网友C:
一台变频器可以搞定,不过请问系统是否要求恒压?还是其它的要求,你可以选用相应的传感器。另外,系统最好用PLC来控制。

楼主:
旁路方式不用软启动器能实现对其他两台电机的控制吗?

网友C:
roll,你的E-MAIL是多少?

楼主:
冷冷的风: 我的email是rollu@163.net. 你能给我具体的方案吗? 谢谢

楼主:
多谢风兄,可是你的附件没发过来,能再麻烦你吗?

网友D:
本人在北京的北沙滩有一电气成套车间,专为各自动化控制公司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价格好服务佳。010-62932286

网友E:
兵哥你好,你的柜子价格怎样,发信给我好吗?我的用量很大。 E-MAIL yushaoshan160@163.com

网友F(2004-06-05):
实际上大家的很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论文就是我们老总首先发表的,当时很有反响,现在这种系统已经被广泛采用,在小的供水系统中怎样控制问题都不是很大,但如果是大功率(200千瓦以上)水泵特别是在中压,大功率的应用上,就存在同步切换难或者麻烦或者有大的电流冲击等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结果导致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总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大功率自来水厂水泵控制上宜采用中压变频器与中压软起动器相结合的控制系统,不仅成本没增加多少,而且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1,用软起动器控制非变频运行的电机,不存在不同步问题。2,相应速度非常快,可以为几秒—设置软起的时间。3,能实现泵停机,避免了只用变频时的大的水流变化,提高了设备的寿命。等等,有很多优点 。我们也刚做了一个大型自来水厂的项目,就是用的这种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