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cl-746+

楼主(2002-07-21):
我们有一台研华的pcl-746+通讯卡,但在研华的工控机却发现安装后,工控机的com2口不能使用了请高手赐教!另外想请教此通讯卡的基地址的设置问题!

网友A:
拼命三郎: 你好! 你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应该属于地址或中断冲突问题,因为PCL-746+较老,且是ISA总线,非即插即用,所以对地址和中断的合理配置较复杂,请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和中断的配置情况和工控机的主板型号,以便我分析,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的更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更快的帮你解决问题,或联系我:021-64950830 蔡先生 james.cai@adlink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