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谁用过mip

楼主(2002-07-22):
有人知道它的开发步骤吗?

网友A(2002-06-04):
可下载MIP开发指南手册

网友B(2002-07-05):
要买一个MIP开发软件。很贵的说,如果你的网络变量没有超过61个,或者根本没使用网络变量是没必要买MIP的

楼主:
首先,还是要非常感谢lhsw的关心.我确实需要大于62个的网络变量

网友B:
先参考motorola手册上接口电路的时序,把硬件设计好,并调试没问题了,这个不用MIP软件就能测试,如果是68系列的单片机,好实现,如果是intel系列的,要费些力气,然后去买MIP,或着lns microcontrol版(这个我只是听说,没用过),剩下的就是编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