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过流跳oc

楼主(2002-07-22):
我有一台普传22KW变频,拖动一台22KW的异步电动机,出现过流,而变频故障显示只有19A,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记录的数据不准.

楼主:
普传变频器显示这样的故障多半是受了干扰,这是它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没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
难道就这样报废了吗?

网友B(2005-07-03):
你不知道选择变频器要比电机功率大一号,特别是小的马达。及时当时能用半年以后就会出很多问题了。因为我公司用了上百台他们的产品,质量不怎么样反修率挺高

网友C:
选择变频器要比电机功率大一号?!这要看具体工况而定!

网友D:
哈哈,普传得变频器选用需要大2~3档位才行,你的22KW电机需要选用37或45KW变频器,这是经验之谈,好自为之。 OC也是为省钱的苦果啊~~~~~~~~~~~~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检测线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