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ACL 8112HG 如何在WINDOWS下,用VC

楼主(2002-07-22):
unsigned char lowbyte=0xff; unsigned char highbyte=0xff; if(W_8112_DO(DO_LO_BYTE,lowbyte)!=ERR_NoError) { AfxMessageBox("写低位数据出错!!",MB_OK); return ; } if(W_8112_DO(DO_HI_BYTE,highbyte)!=ERR_NoError) { AfxMessageBox("写高位数据出错!",MB_OK); return ; } 程序执行没有错误,但测量CN1时没有输出!!!

网友A:
1.首先看运行例子程序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输出,可能是基地址设的不对,如果有输出则说明是你自己的程序写的有问题,参考例子程序一步一步debug 2.有没有执行W_8112_Initial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