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块9812的问题

楼主(2002-07-22):
我有个项目需要用16通道的数据采集,每个通道的采集率在1MHz, 而且是同时采集,我想用4块9812,能行吗?

网友A:
如果不是用double buffer 方式的话,没有问题,有用户用8块PCI-9812进行超声波探伤应用。如果是用double buffer 方式的话,对系统硬件要求较高,需要测试一下才知道。

楼主:
现在我已买了4块9812,我想用线程池的方式来实现16通道的数据采集,还是用double buffer ,利用数据采集到half buffer给个消息的方式来监控16通道,实现每个通道一兆的采集率,不知道可以实现吗?要注意那方面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从理论上说,PCI总线的持续传输率在60~80MB左右,你现在的数据流量在32MB/s,PCI总线应该来的及进行传输。编写这样的应用程序主要要考虑到多线程之间的操作。还有,为了提供PCI-9812的效率,最好不要插其他的PCI设备,如网卡、声卡、PCI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