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7-22):
本人欲同步采集10个温度信号,请教采用什么数据采集卡和调理单元比较好

网友A:
对于温度信号这种变化比较缓慢的信号,不用同步采集吧?如果必须同步采集的话,可以用3片凌华科技DAQ2006实现。或者用1片DAQ-2206+采样保持板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