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找个卡

楼主(2002-07-22):
现场信号箱与工控机之间是50路TTL电平的数字/地址总线信号,现在想把其中的数字信号并出来,又不影响原来系统运行。有没有这样的板卡?恳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用A/D卡肯定是可以采集的,如凌华科技的PCI-9112,输入阻抗为10M欧。你可以把数字信号当模拟信号来采。数字信号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