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2002-07-22):
现用“富士 G11”变频器,在电机输出又有一个减速箱,速比是25:1,请教变频器是否能够设置为显示减速箱的速度,这样方便使用。“三菱”的变频器好像有这个功能,“富士 G11”又如何设置?

网友A:
查一下功能码表,好象有速度系数设置码

网友A:
我查过,是参数E40,有效值为0.01--200.00,显示值=输出频率*E40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试一下,好像应该是0.6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