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西门子标准库中模块,请指教!

楼主(2002-07-23):
(无正文)

网友A(2008-12-06):
 如何打开西门子标准库中模块

网友B:
楼主的标准库指的是什么?

网友C:
楼主大概是要打开SFC,SFB之类的吧,这些是打不开的,只能调用

网友B:
打开这些库也没有用处,看在线帮助会更容易理解

网友D:
标准库中的模块都加mi了,可以下载一个jiemi软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程序,要是使用标准库中的功能块可直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