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2205的AI问题

楼主(2002-07-24):
我买了一块凌华的daq2205的板子,在测试时发现64个通道只能前四个通道能用(Channel 0~4)。我用的是labview5。0和凌华提供的D2k-LView驱动。用凌华提供的例子程序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替我解决问题,多谢了!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是例子只编了四个通道。估计是拿别的例子改过来,没加上去。 如果是用D2K-DASK,在D2K_AI_CH_Config与D2K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里分别设置就可以了。 LabVIEW的驱动中和这个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