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实时问题

楼主(2002-07-24):
我们打算使用CPCI做实时系统,不过听人说要在主控机里装操作系统才能运行,不装不行吗?譬如像单片机一样。如果装上操作系统,还能不能实现实时控制?

网友A:
主控机是指CPCI吗?还是另外一台与CPCI相连的计算机? CPCI不同于VXI,它的零槽就是一台计算机。当然现在也有人用MXI-3卡把CPCI当VXI用。 如果实时性高的话建议用实时系统如QNX、VX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