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选择哪种数据采集卡比较合适?

楼主(2002-07-24):
欲同步采集两路语音信号,请问选用市场上哪种数据采集卡具有最好的性价比?

网友A:
也许更应该考虑投入产出比。

网友B:
可以在市场上面100K采样速率的PCI采集卡中找找。如凌华科技的PCI-9112。

网友C:
要注意同步性。语音信号要求同步采集的。 9118有BSSH功能,可以靠外接S&H做成同步,精度也高些(16bit),我两年前做Noise Canceling试验时就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