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104接口的双通道同步采集A/D

楼主(2002-07-24):
欲对中心频率为455kHz、带宽为±150kHz的信号进行数字处理,求A/D模板。 要求: (1)至少两路A/D,同步触发采集 (2)大于4K的FIFO (3)PC104接口 (4)同步采集速率在1Mbps以上,定时器可编程。 (5)多种触发方式 (6)带可调增益前置放大

网友A:
这种规格的PC104卡片好像没有听说过,可能需要定做了。

网友B:
难找。目前PC104好象都偏低速。你的指标如果不限总线方式的话可以用PCI-9812。 ISA下面超过1M采样很少,因为总线速度限死了。实在要做要板上加内存,比较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