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瓶颈的问题

楼主(2002-07-24):
各位大虾在回答我前几个问题时,曾提到用PCI9812在用SCSI硬盘的机器上进行连续采集会快一些,我在IBM XServer232 (cpuP31.13G,内存256M,SCSI硬盘40G)上进行连续采集试验,最高采样率也只能达到4M左右,向各位大虾请教,用SCSI硬盘最高能达到多少采样率,如何实现? 因为领导要求必须连续采样,故麻烦各位大虾

网友A(2002-06-19):
要达到比较高的采样速率,首先申请的Buffer必须足够大,建议申请64MB. 其次,考虑到PCI总线的带宽限制,尽可能少一些PCI设备,以免占用带宽过多. 对于SCSI硬盘,影响速度的因素也比较多,如:传输速度,平均访问时间,转速,高速缓存大小等.若选用的是Ultra 160,7200rpm硬盘,其平均写盘速度为15MB/s到20MB/s;若选择Ultra 160,10000rpm硬盘,其平均写盘速度为20MB/s到40MB/s.因此,最高采样速率根据所选硬盘的不同在10MHz到20MHz之间(单个通道,若使用多个通道在此基础上除以通道数).

楼主:
我的那块硬盘是IBM Ultra160 10000rpm的呀?用PCIS-DASK开发,照理应该能达到20MB采样速率,可现在只能到4M。以前用IDE硬盘也差不多能到2M,性能提高的不多。 当采用双缓存模式时,一块缓存满时产生中断,此时将缓存数据写入硬盘,与此同时另一块缓存应在记录数据,两者应是并行进行的。这样看的话,如果写硬盘速度跟不上,缓存大也不行。此时缓存大小只能影响丢数据的间隔时间。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2002-07-24):
试试DAQCreator吧。据说达到可以40MB/s流盘速率。 是用ASPI,就是说没有File System。其实您提到的情况,硬盘的速率不是瓶径,瓶径在文件系统。 还有用DASK中直接写盘的那个函数会快一些,因为是将Kernel Memory中的数据直接写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