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0的机器上安装pclta-20的网卡问题

楼主(2002-07-24):
您好,我在win2000的机器上安装pclta-20的网卡,即使将安装程序安装到机器中,但对于pci接口的pclta-20计算机一直提示说找到新的网络设备,让安装新的驱动程序(.inf),但在安装盘上没有这种格式的文件;而安装scsi接口的网卡的时候,嘿嘿,机器一点反映都没有!我也搞不清处是怎么回事了,急盼您的答复,多谢!

网友A(2002-06-03):
绝大部份都是因为硬件上的冲突! 试试先将机器上其它的适配卡拆下后,只安装一片PCLTA-20卡。 这样看看行不行。 如果可以,就再安装其它的卡片…。

网友B: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的问题还存在) 当我装好WIN2000的驱动后,我忘掉我的电脑里还有一块PCLTA的卡,所以总是找到新硬件,我没办法就让它完成,也就是你可以在"硬件管理"中看到有黄色的叹号设备,然后我要用到LON的时候,才开始装驱动,无论怎么安装驱动程序也装不上,后来才想到那个报警的黄色惊叹号,遂去将其删除,重启电脑,一切OK!!

网友C:
拆掉所有的网卡设备,仅装lon卡,然后取消系统启动时的安装界面,在系统-硬件里删掉带问好的未知设备,不要刷新,然后运行lon的setup程序即可......

网友D(2002-07-24):
可以用先装软件,再装硬件的方法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