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有公开报价吗?

楼主(2002-07-24):
MCGS很不错,比iFix好用,容易入门,功能也多,我赞成使用国产软件。MCGS有公开报价吗?

网友A:
MCGS有公开报价,请登陆MCGS网站:WWW.MCGS.COM.CN 下列MCGS公开报价: ---------------------------------------- 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通态(MCGS)全中文工控组态软件报价 软件版本 报价 通态(MCGS)通用版 MCGS学习版(含说明书,多媒体教程,学习光盘) 100 MCGS通用版64点 1800 MCGS通用版128点 4800 MCGS通用版256点 6800 MCGS通用版512点 8800 MCGS通用版无限点 10800 通态(MCGS)WWW版 WWW版(64点,2个客户端) 4800 WWW版(128点,2个客户端) 6800 WWW版(128点,4个客户端) 10800 WWW版(256点,4个客户端) 14800 WWW版(512点,4个客户端) 18800 WWW版(1024点,4个客户端) 22800 WWW版(无限点,4个客户端) 26800 WWW版 (增加一个客户端) 2000 特殊设备程序开发(自主开发设备另议) 800至2000 培训费,每周/每人 800 工程组态费(小型简单工程,复杂大型工程另议) 2000至100000 ◎ 通态(MCGS)工控组态软件分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通态(MCGS)组态环境免费提供。通态(MCGS)学习版除运行环境只能运行30分钟外,和通态(MCGS)通用版无限点功能一样。 ◎ 通态(MCGS)的点数为通态(MCGS)实时数据库内定义的数据对象的个数,不是实际的外部物理通道的个数,请选择版本点数时注意。一般来说,实际的外部物理通道个数,再加上30%的富裕量,即为工程所需的版本点数。 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9号希格玛公寓A座1007室 邮 编:100080 销售热线:(010) 88099966,88097237,88097236 88099065 传 真:(010) 88097237 网 址:www.mcgs.com.cn E_Mail:mcgs@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