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梯的论文的问题

楼主(2002-07-25):
毕业论文题目:交流双速电机,闭环调频调压调速,集选plc控制电梯{模型}控制系统。有谁会的话。请和我联系。。。。OICQ:46000429。。。或EMAIL::::sudapao2008@yahoo.com.cn....有重谢, 重要指标是:“1。变频器是VFD—B,2。10楼的。。。。3,OMRON的。

网友A(2002-05-24):
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客梯.说实话,vfd-b用于客梯,效果不会很好.目前主流的电梯变频器有安川616/676,富士g11ud,keb-f4,艾默生td3100. v/f控制的变频器低频性能,动态特性不足以满足客梯要求.

网友B:
我正在做一篇关于永磁同步电动机建模与仿真的论文,苦于没有资料。特别是simulink的仿真图。希望能得到一篇论文作参考。

网友C(2002-07-01):
你说的是人货梯,速度一般为0.5M/S,建议用安川616G5系列变频器.

网友D:
如VCPLUS所说,VFD-B效果不是很好,为性价比计,可采用VFD-V。

网友E:
你所作的文章是关于电梯的系统控制问题,变频调速拖动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你在做系统设计前要了解电梯整个系统控制的特点,你可以先找某个电梯维护公司的电工到现场了解一台电梯实际运行的工况之后再去做设计,先要看看继电器控制电梯线路的特点,比如安全回路、快车-慢车转换、制动器释放、检修与自动、呼梯、减速、平层、层楼消号原理等,然后再学PLC控制的电梯,PLC控制大都是由继电器翻版而来!

网友F:
现在的电梯早已不平层了,采用曲线板直接零次停靠,人机工学得很。

网友E:
平层传感器仍然存在,有的是采用直接停靠,如天津OTIS-TOEC40电梯[调压调速],有的采用爬行停靠,如上海三菱SPVV电梯[调压调速]。至于PLC控制的VVVF电梯,也可以采用直接停靠,也可以采用爬行停靠[在接近门区域以3HZ运行]。但为了提高电梯运行平层的可靠性,许多电梯厂仍然采用爬行停靠方式!从能量节省角度看,直接停靠方式更节省能量,而且效率高!

网友A:
to 存在 现在电梯不用平层是什么概念?不平层如何停到指定楼层? rotec说的基本是对的.电梯的平层主要有两种方式:爬行和直接停靠.爬行很好理解,变频器弄个多段速度,启动起来加速到高速,然后plc根据变频器输出的编码器分频信号或者安全轮上的光电开关脉冲信号计算,到了一定距离s曲线切换到低速,去"寻找"井道平层开关,然后停车.当然也可以在井道里面装一系列的换速开关. 采用曲线板的直接停靠依然需要井道平层开关.直接停靠的原理是利用井道的距离正比电机编码器旋转输出的脉冲数量(当然也有其他方式测量),利用一段自学习程序把井道学习一遍,记录下来每个楼层平层开关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脉冲数量),然后根据速度是距离的函自动生成运行曲线,最理想的状况是刚好到平层点速度降到零(相当于相切),这样的好处是效率高,舒适感好,因为他不需要电梯通过缓慢运行去"寻找"平层点的过程.由此可见,井道平层开关是必须的,否则根本就没有直接停靠的基础. 调压调速(acvv)的电压目前新梯只在货梯有使用,客梯几乎全部采用变频调速(vvvf)了.td3100具有完善的电梯专用控制功能,包括依靠变频器自己实现直接停靠.不需要使用外部曲线板.

网友G(2009-03-24):
我来迟了7年......

网友H:
7年还差点

网友I:
最好使用plc和变频器配合使用,设计会简便的多

网友J(2011-04-15):
zlyx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