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2-07-25):
我有一台丹佛斯VLT2800,故障为开机显示PR 0。0不运行,请教各位同行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A:
参数没调好!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B:
有这种故障代码吗?你的12和27号端子短接了吗

楼主:
存在:你好,已按您的办法解决了故障,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