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02-07-25):
使用VC6编写一个LNS应用程序 按照LNS 编程手册做,第一步就出错了,无法理解 pObjectServer=new CLcaObjectServer; BSTR szKey=SysAllocString(OLESTR("Copyright (c) 1996 Echelon Corp.ALl Rights Reserved.")); int nLen=SysStringByteLen(szKey); pObjectServer->Create("ME",WS_VISIBLE,CRect(0,0,100,100),this,3400,NULL,FALSE,szKey); SysFreeString(szKey); ×× pObjectServer->SetRemoteFlag(FALSE); ×× pObjectServer->SetSingleUserMode(TRUE); ×× pObjectServer->Open(); 只要运行pObjectServer的函数就会出错,不知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pObjectServer=new CLcaObjectServer(); 老兄,这一句好象有问题,你加上括号之后试试,后面应该是构造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