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关于cPCI的问题

楼主(2002-07-26):
1.凌华出的cPCI采集卡中有没有后接线的产品? 2.能不能定做后接线的产品? 3.cPCI控制cpu板的pci总线中有几个中断可以用?

网友A:
1.对于I/O卡和A/D卡均有后走线版本,其实cPCI相比较于PXI总线,唯一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后走线。 2.可以定制后走线产品,不过适合于量较大的产品--1K 3.对于PCI设备可以共享中断,所以不象ISA设备那样对中断资源产生占用。

楼主:
1.您所说的A/D卡的后走线版本是那一款?我怎么没有找到?还请明示。 2.要是定做的话那么价钱会有多高?譬如说cPCI9112 ?您能不能帮我估个大概价? 3.共享中断是不是指的几条PCI总线通过桥来连接,然后共享中断?

网友A:
cPCI-9112/R 和cPCI-9116/R已经有了,新产品,还没有放在网上。PCI设备可以共享中断,这是PCI总线相比较于ISA总线的优点。具体实现方式可能需要看看PCI总线规范。

楼主:
李先生您好 听说有了cPCI-9112/R高兴之至,不过消息确切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呢?我昨天刚问了北京凌华,他们告诉我还正在研制阶段。您能给我说的再详细些么?譬如说具体价位、在哪里可以买到产品?

网友A:
cPCI-9112/R下个月北京会到货。其实cPCI-9112/R和cPCI-9112相比只是该了一下layout,driver和硬件都没有变。价位会比cPCI-9112略高一些,如果你在北京的话,从北京买就可以了。

网友B:
凌华新出了一批后走线板卡,很快就会更新网上资料。正如李版主所说,只是重新走了一下线,成本就出在后走线板上。 关于共享中断的问题,是PCI总线的一个特性。主要采用硬件上OC门连中断,这样所有板卡都可以把电平拉低,而只有大家全部释放后电平才会变高;软件上面采用中断链的方式,把所有的中断程序串起来。具体的情况真的要找本PCI总线的书来看看才可以。 其实对于我们用户来讲,不必管这么多只要知道,ISA总线是多块板卡不能用同一个中断的,而PCI总线可以。这样如果系统用的是PCI总线板卡,那就不必管中断够不够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