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13求教!!!

楼主(2002-07-26):
请教: 研华的pci1713(32路模拟输出),给出的范例程序有问题。 采样频率输入为0可以运行。输入2.5hz,程序里的采样频率变量却是2,不知道0.5怎么被省去了?还有输入100hz时,程序提示出错 ,说采样频率超过上限,真不知道怎么办? 请教李斑竹和各位大虾!!!!

网友A:
这样... 好象是驱动的问题呀。 你可以看一下板上的晶振是多少的? 假设它是2MHz的,那应该能够分到2.5Hz的呀。(800000) 而且它的最高采样频率是100KS/s,没道理100Hz都到不了。 问过他们的FA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