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选型

楼主(2002-07-26):
条件如下: 釜内有真空,温度最高250 ℃,并有搅拌。 有厂家可以解决的,和我联系。 并请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高温\真空液位计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们曾申请过一项专利;只是制作了两台样机,直接控制变频器,保持液位在一个范围以内;在制冷机上用过;由于人事关系,因故没有形成产品;先生如果找不到人支持您,我们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电话号码13912377023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请使用旁通管用雷达液位计.一切问题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