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QM1H)通讯,怎样设置CQM1H?

楼主(2002-07-26):
请问:要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QM1H)通讯,怎样设置CQM1H?我是第一次使用组态王,请说得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您好!欧姆龙系列PLC与组态王可以通过多种协议与组态王通讯,最常用的为: 使用欧姆龙HostLink协议与上位机组态王通讯,说明如下: 1,若使用CPU上的232通讯口,则通过PLC编程软件可设置PLC用于和上位机通讯的通讯参数,建议设置为:9600,7,2,偶校验 . 2,设置PLC地址,可设为1~31. 3,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时,选择:PLC-->欧姆龙-->OMRON-->串行 填写设备地址时与PLC中设置保持一致. 4,双击定义设备时所使用的计算机串口,进行通讯参数的配置:9600,7,2,偶校验 (与PLC中设置保持一致.) 5,参照组态王中提供的相应设备的帮助,进行变量的定义. 6,运行组态王,在运行画面中选择菜单 调试\通讯\读成功,读失败,然后打开组态王信息窗口,观察组态王与设备是否通讯成功及数据是否读成功.若通讯失败或读失败,请检查设置. 注:建议从网站上下载OMRON的最新驱动. 您也可以电话与亚控公司驱动部联系:010-82665206 驱动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组态王怎样从欧姆龙PLC中读取“位”?我只能从欧姆龙PLC中读取“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