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关于reset脚)

楼主(2002-07-26):
我在调试基于3150模块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3150芯片的reset脚一直处于低电平,因此该3150模块就不能工作了!关于reset脚一直处于低电平这种情况怎么排除呀,多谢各位大侠,急呀

网友A:
复位电路设计对吗?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有两种原因: 1、外部电路连接不正确,试着reset脚跟地只接一电容,看能否排除问题 2、3150芯片坏掉。 3、供电电压很不稳定,或电压过低,造成reset脚不能拉高。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浅见,不知正确否。

楼主:
多谢,reset电路设计肯定没问题,因为本人已经调通了几块电路! 我将复位电路与3150不连接后,发现3150的reset脚输出还是低点评 估计3150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原因了,原来供电电路电压低于5v的18%了,嘿嘿,reset电路因此就处于复位状态了

网友B:
呵呵!恭喜你啦!

楼主:
想了解一下ftt-10的原理,组成 哪位大侠有资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