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使用OMRON SYSMAC-CPT 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2-07-26):
使用OMRON SYSMAC-CPT 编程软件发现:梯形图元件一旦命名并赋了地址,则元件名与地址码就建立了关联,即使错误也改不了,不知怎样更改??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1-06-23):
不会吧,可以更改的!

楼主:
木星: 使用OMRON SYSMAC-CPT 在编程方式键入《Ctrl+k》进入Address Maneger就可以改写了,试试看。

楼主:
这是软件的智能表现.不过你可以到ADDRESS MANEGER改写.

网友A:
在地址栏内先敲个空格,可以把以前的内容去掉,再重新写入即可

网友B:
在CPT软件中下拉菜单:VIEW-TABLES-ADDRESS WORKBOOK中修改即可

网友C(2002-03-19):
我想问一下欧姆龙PLC的地址号与程序地址是怎么对应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02-07-22):
各位大虾好:是不是OMRON SYSMAC-CPT 编程软件对于 CPM1A和CQM1H系列的PLC都适用?

网友D:
到现在还在用CPT啊,现在有完全中文的CXP,是纯32位的编程软件,比CPT好用多了,功能多多,绝对值得升级。详情请访问OMRON的技术支持网站:www.omronservi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