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RBUS总线

楼主(2002-07-27):
我最近在学习INTERBUS总线,我有一些问题,interbus总线的物理层的电气接口特性与其他现场总线有什么不同?还有它的协议?请教各位高手,老师指点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的?我现在也在研究InterBus,可以切磋一下

网友B(2004-04-27):
interbus是否只能与PLC联系?

网友C(2004-06-03):
当然不是!Phoenix的INTERBUS目前除了和PLC相连外,还主推以PC_Based 和Ethernet的解决方案,采用IEC61131-3编程语言和IEC61131-5通信功能块。

网友D:
Interbus总线在物理层上采用INTERBUS标准(IEC61158),利用改进的RS-485作为物理层通信。传输介质可采用双绞线、光缆、红外线等。最大传输速率为500K,网络最长距离可达12.8km.

网友E(2005-08-05):
TO:独钓寒江雪 INTERBUS有两种工作速度模式,500K和2M 用电(铜)缆最远是12.8KM,如果用光缆就是36000X254了

网友F:
INTERBUS是真正的物理令牌环网。它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硬件水平。不是谁都能玩的出来的。

网友E:
TO:ASIC 此话差意,作为使用者来说明是简单的呀!集总桢协议就是玩得效率高、简单,最适合I/O传输的,面不向INTERNET、PROFINET、DEVICENET、MODBUS等协议,面向信息传输的,这时有优势,但传I/O这种数据时就效率奇低了 而且PHOENIX的PCWORX 3.0软件,全中文,即使变量名都可用中文,比如:起动、开动电机1等、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G(2005-09-23):
请问:集总桢协议具体是如何?

网友H(2009-07-06):
我们公司总部就是搞interbus

网友I(2010-08-24):
对:xinkonqi 关于

我们公司总部就是搞interbus

内容的回复:

您好。能否请教您几个interbus的问题,我是一名学生,正在学习这个内容,我QQ359851664,非常感谢。。。。。。。。。。

网友J(2019-06-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