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中如何使用多个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2-07-27):
各位专家: 我目前使用Fx2n的PLC,需要连接8个旋转编码器,但Fx2n只有X00-X07可以接高速计数器,有没有方案能够实现连接8个旋转编码器呢? 欢迎指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A:
还可再增加高速计数模块,一个FX2N可挂8个

楼主:
谢谢JXL! 旋转编码器是A,B两相的,但不同时工作。可否并联,然后通过编程实现分时使用?

网友A:
A、B两相分别有不同的含义,不能并联使用。从波形上看,相差90度,主要作用是用来分析正转和反转。一般旋转编码器上还应有一个Z相,每一圈发一次信号,用于清零。1PG上都分别有相应的接线位置。另外可参考FX2N的两相计数方式,FX2N本身还允许接入一路双相的旋转编码器。再有问题打电话:029-8324661交流。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一块电路板,用多路选择器TTL或CMOS电路都有这样的IC,可用一个高速计数器分时共享8个旋转编码器,或用微型继电器完成选择切换,但要注意切换瞬间的干扰脉冲!

网友C(2005-10-09):
我是三菱新手,学了一招

网友D:
用1PG啦,哥们,很简单。

网友E:
1PG是什么东西

网友F:
请教一下,用3数字旋转编码器,再接3个16EX,输出为1个2AD的闭环控制编程如何实现?

网友G:
加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E(2005-11-14):
工控各类专业技术交流教学区新浪uc团体号:5025438 希望大家加入组成我们自己的现场交流教学区uc软件到这个地方下http://download.51uc.com/uc_download.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