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02-07-27):
三菱的PLC(晶体管输出)和变频器能直接连接吗,用不用加光隔离控制变频器

网友A(2002-06-15):
不需要,但需要注意极性,变频器的输入点一般是正。

网友B(2002-07-27):
对于三菱变频器而言有一针对晶体管输出型的公共端子pc,以防止因漏电流使变频器误动作.

网友C:
不用加,另外变频器的输入点一般也可以随意改变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