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2-07-28):
现有装置如下,请问能否满足要求! 变频器+变频电机+减速机(减速比为300) 减速机输出轴转速为1mim-1,要求输出最大扭矩为3000NM,并且要求减速机输出轴来回摆动(以0度为中心,振幅正负约10度,估计负载扭矩在0度时为0,在正负10度时为3000NM),摆动10个周期后在0度位置停止,减速机转动是否反向是根据扭矩传感器检测负载扭矩来决定的。例如,当减速机负载达到3000NM时,控制电机反向运动,当然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约10%。实际上是一个粗糙的闭环控制。 想请教高手,变频器(配上制动单元)能否满足这种往复运动的控制或者是否能达到该控制精度呢!或者有更好的方案(价格较低的)! 谢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可行的,但最好用伺服系统比较保险!

网友B:
考虑过其它传动方式吗,如液压传动。利用摆动缸控制

网友C:
完全可以。减速比可以在选大一点。这样电机的选择和变频器的设定和调节会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