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报警

楼主(2002-07-28):
温度报警----第一温度作为警告,第二温度作为故障,输出报警信号,最好有继电器输出

网友A:
用ORMRON的温度表

网友B:
智能数显温度报警仪: 输入:万能分度号(任意设定) 双路继电器输出,每路可任意设定为上限或下限 单价:495元(含税) 请电:020-38629393 38629313(FAX)黄先生

网友C:
想知道怎样修理仪表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功能,用国产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你可以和我联系。 内含微处理器的智能数字温度控制仪表,350元,尺寸:48*96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市中关村园区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开发和经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设备,部件,各类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主要有:温湿度测控仪表,压力,液位,红外,载荷,速度,位移,光电等传感器及相应设备,并承接工控系统的配套工程。我公司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水准的技术人才,拥有一支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自动化专业队伍,有着丰富的销售、工程设计、配套安装、技术服务的经验。公司的产品和工程技术已经在石油勘探、晶体制造、食品、化工、造纸、纺织、玻璃、冶金、地球物理等诸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e智能温度控制仪表。 二、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三、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四、 三肯、富士、日立、ABB、 西门子、施耐德、LG变频器。 五、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六、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七、 韩国LG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八、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调功板。 九、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 十、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电话:82672976分机8014,13801155225 传真:88096262 联系人:原继正 E-mail: yjz@95777.com

网友E(2008-07-24):
中小型机房温度监控报警解决方案
一、机房温度过高的原因
1、网络服务器机柜发热密度过高,散热不良,造成局部过热。
2、机房空调制冷量不够。
3、空调等制冷设备异常故障停机。
4、空调在市电断电再来电不能自启动,而其它设备因有UPS不间断电源供电,正常运行持续发热。
二、机房超温的危害
据统计,在基准温度情况下,温度每升高10℃计算机的可靠性就下降25%,1、磁盘磁带会因热涨效应造成记录错误。
2、计算机的时钟主频在温度过高都会降低…….
3、UPS配置的铅酸密封免维护电池在高温情况下,使用寿命会急剧下降。
出现上述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将会可能造成机器损坏、数据丢失甚至引起电源短路、火灾等事故。
三、国内机房现状:国内多数中小机房无24小时值班,一般用巡查方式,不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非上班时间、节假日等存在安全隐患。

我公司推出几套解决方案请查阅.(咨询:张星
13267084652/0755-82730280或加QQ:458741636/MSN:zonghengtong@hotmail.com)
一、机房温度电话报警,声光报警方案(W105,DW102,DW105)
1、监控内容:温度,湿度,烟雾,浸水,市电。
2、安装:只需提供一条电话线(或分机线)和220V电源即可。
3、特点:
(1)纯硬件设备(免维护)
(2)花费小(一个机房花费只需几千元)
(3)操作方便灵活(主机面板操作,报警值自设定)
二,机房温度短信+电话+声光报警,手机管理方案(2000A系统)
1、 监控内容:温度,湿度,烟雾,浸水,市电,电压,电流,UPS等
2、 安装:只需提供一张GSM卡与220V电源即可。
3、 特点:
(1)手机远程设置,查询,机房监控参数
(2)可与电脑联接,浏览,查询打印。
(3)机架式设计,机房专用监控报警设备.
(4)成本低,功能实用.
(5)强力的研发专业发技术支持,成功解决"短信频报"问题.
(6)采用液晶传感器.

三,机房温度短信报警,网络管理方案(2016系统)
1、监控内容:温度,湿度,烟雾,浸水,市电,电压,电流,UPS等
2、安装:只需提供一张GSM卡与200V电源即可。
3 报警方式:短信
4、特点:(1)WEB远程管理,独立嵌入式系统.
(2) 全面的UPS监控(市电中断、旁路供电、UPS电量低、电压过低等)

四,空调控制方案
1、空调断电来电自启器(AC03W),空调双机切换器,空调三机切换器(AC03D)
2、特点:无需改动空调、开启具有记忆功能、切换多种模式(时间,温度,故障)、安装简易(无需专业人员安装,一般人员参照说明书即 可安装)
五:近期即将推出的新产品:
1、智能型号机房超温电话报警、远程查询、管理系统。
2、WEB过程监控,电话+短信+声光报警系统。
3、空调远程集中监控,管理系统。
4、智能型空调多机切换(时间、温度、故障、报警)系统。

网友F(2008-09-15):
     请问温度信号是通过什么是进行检测的,PT100、热电偶还是其他传感器件?检测的温度范围是多少?我公司是专门从事专用控制器开发与生产的公司,若贵公司有意向,请来电咨询,联系人:杨工,TEL:15116484969,E-MAIL:partners11@163.com,QQ:534419821

    因为是针对客户资源设计的专用控制器,所以更专业,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