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教:有没有变频力矩电机

楼主(2002-07-28):
有没有变频力矩电机?价格知道吗?

网友A:
普通的力矩电机一般不能使用变频器驱动. 不知道您需要"变频力矩电机"做什么用?普通的电机加上性能好的可以做转矩控制的变频器就完全可以实现力矩控制的功能了,因此不需要什么变频力矩电机.

楼主:
我有一个电缆卷筒的项目,想用力矩电机加上变频器

网友B:
to vcplus: 请问为什么普通力矩电机一般不能用变频器? 我在张家港的一个客户, 原来使用的都是力矩电机,现在已经改用变频器驱动, 用下来并没有发现问题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介绍一下你那个客户的系统及应用? 可直接回E:ZX0000@CMMAIL.COM

网友C:
普通的力矩电机是可以用做变频器驱动.但考虑到低频发热的问题。可以适当的减小靠背轮的直径,这样做的好处是。频率可以设为60HZ。在适当的调节起动提升力矩和加书减速时间。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我做了许多工程很好。这和选着大一挡的变频器不一样。只有变频器和拖动设备相配才会达到目的。减小靠背轮的直径要比换电机划算多了。一般力矩电机的设计都是大马拉小车。我们用变频器主要考率低频运行的工况既可,只要在低频额定转矩下,电机不发热,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减小靠背轮的直径。这样变频在低频下可节能。

网友A:
补充说明一下,我说的不好直接驱动针对的是做力矩控制,控制速度则另当别论,因为那不是使用力矩电机的目的。 力矩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一个品种。与一般异步电动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机械性能,力矩电机的最大转矩发生在堵转附近,可稳定运转范围广阔,可以从近同步转速一直到接近堵转都能稳定运转。由于力矩电机机械特性很软,较小负载变化就能引起电动机出轴转速的相应改变。力矩电机控制张力,根据在卷径过程中要求恒张力恒线速传动,则P=F·V=常数即M·n=常数(P=功率、F=张力、V=线速、M=力矩、n=转速),因此对这样的要求机械特性M·n应为一双曲线。相对功率近似不变,而张力则正比与功率。所以在要求张力控制的情况下,这个特性说明在这个范围内力矩电机将固有地保持张力恒定不变。对与卷径比1:3或1:4或最大时,在一定度上也能达到控制张力的要求。另外力矩电机属于纯粹的调压电机,而变频器属于VVVF,使用变频器之后力矩电机磁场的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如用变频器驱动,为了安全起见,很多变频器的基本频率都只能在50HZ以上设置,此时力矩控制的特性会发生变化。再说,简单用一个廉价调压器就能够实现的功能为什么要用贵的多的变频器啊?性能上并不能因为使用了贵多的变频器有所提升。 还有几点: 1)力矩电机小的制动电流和结构上采用强迫通风形式能满足短时或长期堵转的需要。因此一般不需要用户另外考虑低频散热。一般的力矩电机铭牌上都会给出允许的堵转时间。这个值大约在10分钟左右。有些堵转时间短的电机,如需要延长堵转时间,则可选用输出力矩较大的电机,并降低电压来获得。就散热来说,与靠背轮没有关系。 2)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当负载增加时,电机的转速降低输出力矩增加,而输出力矩是正比于电压平方。假如负载固定。则电机的转速将随电压而变化。因此在负载恒定的装置上,只要通过调压装置改变电机的输入电压,就能获得任意的转速。但是力矩电动机低速运转时,其效率较低,因此不利于作长期低速运行。同理,力矩电机的软的机械特性也不适合变频器的速度方式控制。 3)力矩电机的控制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调节其电源电压,以适合不同张力的需要。一般对一种规格的产品,调整好张力后,在以后的周期内不必再予调整。控制的方法很简单,任何一种调压装置都可应用。通常输出较小的电机大多采用三相调压器(可用接触调压器),较大的则可采用可控硅调压或者其他型式。由于低电压(转速下)机械曲线发生变形,因此力矩电机最好不要大马拉小车,避免在低速下面使用,这到不是因为散热,主要是此时的张力控制精度大大下降。 还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我没有测试过力矩电机控制速度的精度.不过从我的感觉来说,控制速度,希望机械特性硬一些.

网友A:
近日特地作了一下实验,发现变频器驱动特性很软的电机的时候开环速度控制精度很差阿.

楼主:
那就是说必须用变频电机啦

网友D(2004-05-15):
奉化市海联电机厂 产品介绍 一.YLJ系列单,三相交流力矩电机(0.015牛顿/米-5牛顿/米) 具有独特的电气性能,较宽的调速范围和较软的机械特性,其转速随负载转矩变化而变化,能在堵转低速状态下工作.本系列力矩电动机主要用于恒张力,恒线速.应用与多种规格的漆包机.镀锡机.拉丝机及电线.电缆.纺织.造纸机等行业. 二.东方90.东方80YCJ系列电机(分制动.调速.伺服三种)输出功率25瓦-90瓦配装有齿轮.减速箱.广泛应用于漆包机.印刷.造纸.化工等机械行业. 三.NDH.NDS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电机(输出功率3瓦-35瓦)可根据用户需要配装多种速比的减速箱.广泛适用于彩扩.塑封.文教仪器.仪表.玩具.灯光旋转.爆米花机.煤气烤炉.电烤.干燥箱等食品机械行业. 四.JXS交流伺服电机(分电磁.杠杆二种)输出功率(16瓦-250瓦)配套与执行机构驱动元件.应用与石油化工等机械行业. 五kzyt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永磁同步电动机 六.多种规格的微型单.三相特种电机和家用电机. 联系地址:浙江宁波奉化锦屏南路118# 联系电话:13805835299 13805835899联系电话:0574- 88963599 88976893 联系人:缪善南 缪海露

网友E(2004-10-19):
诸位大侠:我想用直流力矩电机及控制系统,14位绝对码盘等组成 一个云台控制系统;保证云台能加速和减速,位置精度控制在角秒级。谁能提供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F(2007-06-08):
我厂需要购买用于电缆卷筒的力矩电机,输出功率在10-16NM,垂直安装,安装尺寸由我们提供,请提供信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