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NLOPC如何使用

楼主(2002-07-29):
我安装好NLOPC,配置好数据库(scan)之后,打开NLOPC Server,只看到NLOPC server ready的提示,就没别的反应了。我该怎么用它呢?是不是server端已设置好?但若设置好了,我应该能查到有那些变量吧? 还有,怎样用客户端去连接呢?怎样编写客户程序?

网友:
you need OPC client application,such as HMI software and so on.:)

楼主:
如果我想在vb或VC++中自编程序作为client获取数据,难度如何?需要什么过程?

网友:
OPC客户端应用程序开发比较简单,有关OPC方面处理的主要包括:做好初始化工作,如建立OPC Server连接,进行Group,Item等配置。下一步,就是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当然,应用程序退出前,需断掉与OPC的连接。仅供参考。

网友A(2004-12-30):
衣卓老师: 我采用的是NLOPCVNI,它是支持ILON的。我将ILON直连到PC上,却一直读不到数据。是不是还需要板卡或其他什么将ILON与我的PC 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