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变频改造

楼主(2002-07-29):
现有一供水工程,4台常规泵功率均为75KW,3台备用泵均为45KW。 请教各位高手,能否用一台75KW的变频器进行整个系统改造,实现循环软起软停?能否通过PID控制,反馈压力信号,做到恒定压力供水的效果?

网友A:
可以但是必须有报酬

网友B:
在哪个地方,我做供水的,可以这样做。

网友C:
wall你好: 可以,PLC+通用变频。但交流接触器的数目多了。控制柜锝体积较大。建意用母排两台控制柜并连。需14个交流接触器。PLC的选型输出点在14个。通过编程即可完成。 一般的变频器上的简易PLC不够用的,且七台电机需软起。若想软停,必需加软起动器。否者,做到软起容易,都做软停存在工频切变频的问题,注意软起是变频切工频这容易,但工频切变频就不是真正的软停,因为假设第一台泵通过变频起软停了,第二台泵在工频上,怎么软停?只有切到变频,切变频是不是要先断工频的交流接触器,这实质上又变成硬停了? 所以,完成软起软停,必需PLC+软起动器+变频,否则PLC+变频只能完成实现循环软起,PID调节。 我们应用到许多场和,若电机数目少,可以直接用带PLC的变频器即可,但不灵活,因为简易PLC功能有限,编程会受到限制,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D:
大功率变频器循环软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此论述详见《变频器世界》2002第5期

网友E:
zhengzheng的方法很好,但如果在不考虑软停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F:
你好。我公司的三垦变频器卖得很好,75KW的卖42800元,有兴趣的话可与我们联系: 武汉中菱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刘胜伟 027-86811141 86711430 传真:027-86733067

网友G:
谢谢各位的回复。本人受益不浅,这个论坛真好。不知zhengzheng先生能否留个电话,以便向你讨教。

网友C:
我的电话:0991-8816681 13095188157 一个酷爱自动化应用的同行。 罗峥

网友H:
如果是4台循环软起的话,可选用艾默生TD2100系列变频器即可。要软停还要3台备用就只好用罗争的方案了。 不过TD2100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的确很好,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价格不贵。不同与以往带PID的普通变频器,变频固定方式下可实现7台泵控制,循环方式可4台。定时轮换泵、定时工作,每天6段不同压力工作、指定日工作、灵活配置常规泵、排污泵、消防泵、休眠泵,便于实现泵房全面自动化、消防自动启动、温差、压差控制等。

网友I:
用华为的TD2100变频器可以轻易实现,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可以最多实现一拖七变频循环方式

网友J:
为你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本人在北京的北沙滩有一电气成套车间。为许多做自动化工程的公司提供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 价格好服务佳。010-62932286

网友K:
我们是专业制做变频供水设备的厂家,有数十年的经验,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络,我们可以提供完整方案, 电话:1380686876 EMAIL:LXF9243@WZ163.COM

网友K:
我们是专业制做变频供水设备的厂家,有数十年的经验,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络,我们可以提供完整方案,   电话:13806868769   EMAIL:LXF9243@WZ163.COM

网友L:
用带供水功能变频器即可,如华为,ABB。

网友M(2004-06-05):
实际上大家的很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论文就是我们老总首先发表的,当时很有反响,现在这种系统已经被广泛采用,在小的供水系统中怎样控制问题都不是很大,但如果是大功率(200千瓦以上)水泵特别是在中压,大功率的应用上,就存在同步切换难或者麻烦或者有大的电流冲击等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结果导致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总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大功率自来水厂水泵控制上宜采用中压变频器与中压软起动器相结合的控制系统,不仅成本没增加多少,而且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1,用软起动器控制非变频运行的电机,不存在不同步问题。2,相应速度非常快,可以为几秒—设置软起的时间。3,能实现泵停机,避免了只用变频时的大的水流变化,提高了设备的寿命。等等,有很多优点 。我们也刚做了一个大型自来水厂的项目,就是用的这种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