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2-07-29):
1.光电开关上的NC是指此传感器的输出是常闭触点呢?还是常开触点,等检测到物体后开关闭合? 2.现有一转动系统,其转速为:450度/秒,现欲对其转速进行控制,即当转至90度时,停一停,我想用接近开关来实现此功能,不知一般的接近开关的感应时间有多长,(即会不会因转速太快而使接近开关来不及感应?)

网友:
1.Normal Closed 2.响应频率最低可到十几到几十Hz(二线电感式或电容),霍耳式响应要快的多.